如何理解多轴控制

楼主(2017-02-15):
请教各位大侠,运动控制中的多轴指的是什么?几个轴就需要几个电机吗?小弟初学,请大侠指教!!

网友A: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子的,轴数一般指的是伺服或是步进电机

网友B:
几个轴就需要几个电机吗?

是的,不过在设备上一些做简单动作的电机,比如主轴电机,有时在运动控制中是不算一“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