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SA2双轴同动例程

楼主(2017-02-16):
各位大侠:

    本人有个项目要用到双轴同动,WPL软件里有这个设置向导,但是不会用,是否有这样的实例可以参考。

网友A:
台达PLC101例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网友B:
是需要同时动作还是需要按照函数比例关系动作呢?

前者PLC本体即可,后者需要带插补模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