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设置数据库类型

楼主(2017-02-16):
请问一下,如果设置MCGS软件的数据库类型,看到过有ACCESS和SQLSERVER两个类型的数据库,怎么进去改

网友A:
MCGS嵌入版的好像不能选择,应该是跟通用版兼容的时候预留下来的。

网友B(2018-02-18):
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谁能告诉我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B:
嵌入版的不能修改,都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