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恒湿试验箱加温、降温、加湿以及压缩机异响

楼主(2017-02-16):
加温、降温、加湿,降湿的功能,因此完美准确地模拟出了自然界复杂的低温、高温、高温高湿、低温低湿环境。通常塑胶、电子、食品、服装、车辆、金属、化学、建材等多种行业用恒温恒湿箱来检验产品耐高温,耐低温和抗湿度的能力;试验室和研究所可以用恒温恒湿试验箱来检验并设计出新型产品。那么恒温恒湿箱是如何实现这4大功能的呢?
为了更清晰明白地讲明这个工作原理,我们将分为两个部分进行阐述。

一、温湿度系统系统
1、制冷系统
制冷系统是恒温恒湿试验箱中的关键部件之一,是整个设计的重点和难点,其设计质量好坏直接影响试验箱的性能优劣。常用制冷方式是机械制冷,即蒸气压缩机制冷;采用了最成熟的制冷技术,确保制冷性能稳定,根据用户对恒温恒湿试验箱低温程度要求的不同,可以分别采取单级制冷、双级制冷和复叠式制冷。其制冷原理都是一样的。

制冷系统由压缩机、冷凝器、节流装置、蒸发器四大组成。压缩机是制冷系统心脏,它吸入低温低压气体,变成高温高压气体,通过冷凝成液体放出热量,通过风机带走热量,所以试验箱下面是热风原因,然后通过节流成为低压液体,其次通过蒸发器成为低温低压气体最后回到压缩机;制冷剂在蒸发器中吸收热量完成气化过程重而吸收热量,这个过程不断循环,不断地与四周介质进行热交换将热量传给四周介质,达到制冷目的,完成恒温恒湿试验箱降温过程。

2、加温系统
加温原理很简单,镍铬合金不锈管加热器两端有电压,可以通过控制器使其加热,最后通过热风循环把热量带到箱里,使恒温恒湿试验箱升温。

3、加湿系统
恒温恒湿试验箱的加湿方式一般采用蒸汽加湿法,即将低压蒸汽直接注入试验空间加湿.这种加湿方法加湿能力,速度快,加湿控制灵敏,尤其在降温时可以轻易实现强制加湿。

4、除湿系统
恒温恒湿试验箱的除湿方式有两种:机械制冷除湿和干燥除湿。机械制冷除湿的除湿原理是将空气冷却到露点温度以下,使大于饱和含湿量的水汽凝聚析出,这样就降低了湿度。干燥器除湿是利用气泵将恒温恒湿试验箱内的空气抽出,并将干燥的空气注入,同时将湿空气送入可循环利用的干燥室内进行干燥,干燥完后又送入试验箱内,如此反复循环进行除湿。现在大部分恒温恒湿试验箱采用机械制冷除湿方式,而干燥除湿方式,可以使露点温度达到0℃以下。适用于有非凡要求的场合,但价格较贵。
那么这几个功能是如何顺利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实现低温、高温、高温高湿、低温低湿环境的呢,这里离不开我们下面所说的温湿度的调节传感器

二、温湿度的调节传感器

1、恒温恒湿试验箱的温度调节传感器:恒温恒湿箱温度的调节调节是通过箱体内置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经温度控制器(微型信息 处理器)调节,接通空气加热 单元来实现增加温度,或者调节制冷电磁阀来降低箱体内温度,以达到控制所需要的温度。

2、 恒温恒湿试验箱的湿度调节传感器;同样如此,恒温恒湿箱湿度的调节是通过体内置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经湿度控制器(微型信息处理器)调节,接通水槽加热 元件,通过蒸发水槽内的水来实现增加箱体内的湿度或者调节制冷电磁阀来实现去湿作用,以达到控制所需要的湿度。  如何选择臭氧老化试验箱

恒温恒湿试验箱压缩机敲击声问题汇总!

皮带损坏或过松,联轴器的弹性因磨损。皮带损坏主要是皮带内部蜡线(俗称“激发
丝”肋拉断。压缩机运转时,被拉断的橡胶蜡线与皮带拍打户生“啪啪啪”的声音,越打越晌,最后皮带就会拉断。

油击。象多发生在氟利昂中小型设备。吸气阀多用孔加油时,由于控制不当而造成。
此外,由于汽缸与活塞磨损,间隙增大或活塞环密封性能差所引起的汽缸跑油,将油报至活塞顶部,即产生油击。

汽缸是否跑油,在空试车中应该发觉,对于这类问题的处理,严重时应拆下活塞连杆组,检查汽缸的椭圆废,然后检查活塞环的间隙,进行必要的更换。

液击(又称湿压缩或湿冲程)是指制冷机汽缸内吸入液体。由于液体不可压缩,被活塞推至顶部,安全压板弹簧被压缩,于是排汽阀座随着活塞的往复运动,产生“16凶t日”的巨响。

声音有连续的,有不连续的,只要把吸气阀一关,响声就会逐步俏失。这种故障,无论制冷工况如何,常常都能遇到。
光伏光电专用深圳恒温恒湿机敲击声发生在压缩机的外部,一般可从以下3方面检查。

皮带太松会致电动机皮带轮打滑,严重的会发出像汽车急刹车的尖叫声,并因剧烈摩擦而冒烟。此时应立即停车,调整皮带紧度,即移动电机位置使皮带张紧。

联轴节的弹性因是用橡胶材料做成的,严重摩擦后,就会发出“喀吱喀吱”的金属摩擦声,若不换掉,它就会磨坏联轴节。

连扦螺钉、螺母松动,连杆螺钉的锁紧装置得不车靠,会造成螺母松动,使连杆大头上、下粕瓦松开(指螺母没有脱下)的危险。压缩机运转时,曲轴就在大头粕瓦中上下冲击并发K敲击声,很容易特大头粕瓦敲坏,这时,应及时停车检修。

油泵齿轮磨损后有松动,轴泵齿轮因磨损严重,啮合间隙增大,以致相互冲击发生敲音声,油压下降,严重的甚至不能泵油,会引起咬轴事故。因此,要注意觉察油泵噪音大,同时泊压又很低的反常现象,应予及时检查。齿轮磨损过大,则应更换新的齿轮。

连扦大头轴瓦与曲柄销之间的配合间隙因磨损而过大

前、后主轴承与主轴颈之间的配合间隙因磨损而过大

以上两种配合间隙过大的情况在受力方向改变时,就会产生撞击而发生敲击声。当空司荷运转时,这种敲击声会显著增强,利用这一特点可初步判断这两种声源,但最后还要根据斯检而定。这两种磨擦件的极限配合间隙应不大于原配合间隙最大值的2倍,超出此值,即使5有撞击声也应考虑更换磨损件。

压缩机、电动机或机组的底脚螺母松动。若机组的震动突然厉害起来(俗称“痉动一般是由于底脚螺母松动。应停车检查,对松动的螺母随手扳紧。

飞轮的键与键槽的配合间隙过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装配时配合间隙就留得过大,加载运转后,键槽受到键的冲击按压,使键槽的宽度愈挤放大,而键又受到银槽的冲击剪切,使银变形。另一种是飞轮的锥孔与轴的锥度相差较大,或飞轮螺母没有旋紧,也会使键与银槽受到冲击破坏。这两种情况都会产生“贡贡贡”的撞击声,长期下去就会将键切断或键槽破坏,损伤接合面,对此应及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