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gprsdtu的应用

楼主(2017-02-16):
谁有mcgs 与gprs dtu模块使用的工程,想知道他们怎么通讯的,就是在通用串口父设备里面改串口改成,gprs模块相对应的虚拟端口就可以了吗

网友A:
MCGS 触摸屏连 GPRS DTU  电脑连网络用力控组态里面的网桥,协议的话用modbus  比较好。GPRS  DTU我用的是有人的 TCP/IP地址要设置过,触摸屏是下位机,力控是RTU。

网友B(2018-10-02):
用modu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