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黑屏请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7-02-17):
各位大神,发那科0i车床屏幕开机显示这个,按键都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啊

楼主:
我是新手,没有分,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A:
屏幕上不是显示了吗,内存出错。内存检测没通过。

楼主:
你好这个该怎样解决呢?是不是需要换东西?里面的数据丢失了没有呢,我是不太懂,麻烦您给解答一下,谢谢您

引用 网友A:
屏幕上不是显示了吗,内存出错。内存检测没通过。

网友B:
首先说明的,系统参数已经全部丢失,这是个很严重系统故障。它可能引起发生的有两个硬件故障,一个是不很严重系统参数保持锂电池失电,电池电压低于了2.6V这个可以测量电池电压,原因电池很长时间没换了一般情况大约4年以上。电池更换标准的是一年换一次,更换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两年,刚开始时显示屏底部有报电池警出现闪烁,出现报警闪烁不关机还能保持参数,这时应该不关机床赶紧更换电池。但关机后可能最长不超三天参数会全部丢失。第二个非常严重系统记忆板的硬件故障SRAM芯片损坏,必须更换记忆卡或者请高水平芯片级修理人员修理恢复。这些都修理完成后还要解决参数的问题,是否在机床正常之时保存过参数,0iTC一般都是用CF闪存卡备份保存,重装即可。但如果更换了记忆卡,还必须重装ROM中的PMC程序等客户程序。如果无备份就比较讨厌了,从同厂型号相同的机床拷贝RAM中参数及ROM程序,然后根据机床机械位置等精度参数进行参数调整变为机床的自身适合参数(每台机床的这些参数都是不同的需要实际调整)。实在不行就只能通过机床的原来的生产厂家来恢复了。如果有机床全部备份,修理完硬件后,用CF卡重新安装这些备份,机床立刻就能工作了!有备份不是问题,换了硬件不难解决,难解决的是无备份,甚至于会发生机床报废,重新设计这些软件,这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台新机床!所以在目前情况下硬件问题能解决只是花点钱的问题,甚至只有几元钱的问题。而无备份会引起一大堆的复杂问题。

网友C:
4楼分析的透彻,支持4楼!

楼主(2017-12-18):
引用 网友B:
首先说明的,系统参数已经全部丢失,这是个很严重系统故障...

非常感谢您 厉害了我的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说明的,系统参数已经全部丢失,这是个很严重系统故障...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