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流量计按装标准

楼主(2017-02-17):
我们最近在搞能源三级计量,用到了一些流量计,因为一些原因出现了,采购和实际生产出现了一些问题:

流量计的实际直径比要测量的管径大了,咨询了流量计厂家售后技术,说在一定的范围能,这个可以使用,但是精度可能受到影响!

网友A:
一般流量计通径都比管线小,你这好,选用大的了。

那怎样保证流量计满管运行呢。

又不是多大点事,让采购与厂家协调,更换即可。

这样的状况一看就是想当然的报材料,然后采购也是想当然的就照着办。

流量计的选用不是单单的看通径是否与管线一致的,而是经过严格的流量计算才能选型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流量计的通径比管线要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流量计通径都比管线小,你这好,选用大的了。那怎样保...

好像是流量计的管径和大小好像是和被测管径大小应该是一样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流量计通径都比管线小,你这好,选用大的了。那怎样保...

我们这里和流量计厂家协调了,但是不行啊,不给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流量计通...

呵呵。。。

你听说过直管段的事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