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16L8ACN

楼主(2017-02-17):
我们设备一个电路板坏了,我新买了个电路芯片为PAL16L8ACN,想问问大家这个芯片是直接使用还是要拷程序?对这个芯片该使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A:
     这个要查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功能 ,有记忆功能的话是需要做数据处理,没有的话直接更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