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galiltools以太网链接和recordsStart方法求教-续

楼主(2017-02-18):
galiltools以太网链接和recordsStart方法求教-续

刘工,烦请您查看附件的内容,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下载了您附件压缩包,打开以后,还是一个压缩包,再打开一次,还好这次不是压缩包了。

大致看了一下其中的doc文件。

首先,为什么卡上印的2143,软件读出来是2142,这是因为2103和2102这两个系列的控制器,在软件上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只是硬件的接口形状不同。所以galiltools软件就当它是2142了。

其次,不是每个数组有8000个数据,而是所有数组一共有8000个数据

再次,galiltools与labview是可以同时控制2143,而上船叔祖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手限制的。

程序中的rc指令,还可以跟一个参数,循环使用数组空间

最后,更多的细节,请和您的供应商联系,获得更详细具体针对性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您附件压缩包,打开以后,还是一个压缩包,再打开...

谢谢刘工!

不过“galiltools与labview是可以同时控制2143”我还是不以为然,如果可以同时控制,比如galiltools与labview同时发出不同的或者矛盾的控制命令,那怎么运动?我觉得那个连接的接口用galiltools连接上了,labview就找不到了,用labview连接上了,galiltools就找不到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接口不能同时被两个软件调用。

但是我没试过同时用galiltools调用COM口,用labview调用网口,或者相反的情况,是否能连接成功并控制运动卡。

网友A:
昨天突然有事要出去,后面写的很草了。从再次开始重说:

再次,galiltools与labview是可以同时控制2143。dmc-2143在网口上内部有8个handle,理论上可以有8个控制器(pc)或者软件同时(分时)和它通讯,发送指令,查询状态(不过,galiltools软件自己要占用两个handle)。但是,您要上传数组,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了。上传数组本身是个长时间的通讯,在某个handle执行在这个通讯过程中,会导致其它的handle通讯超时。

还有,如果要不间断的采集状态数据,而不是数组满了就中止,程序中的RC指令就要多一个参数,而且还要是一个负参数。这样数组存满了之后,会从0开始重新循环存储,当然,如果数组中的数据还没有来得及传送出去,就会被覆盖了。

采用DATARECORD 的方式获取数据,本身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但是,位置信息本身也是包含在 DATARECORD 之中的。至于原厂提供的例程,只是演示如果从控制器上获得数据,至于怎么处理这些数据,如何显示在屏幕上或者保存在文件中,这就是您要自己编程的了。如果您没有这个能力,那您还是先学好了LABVIEW编程再说,或者,换用一个您真的能掌握的编程工具。第三方编程软件工具的使用培训,真的不在我们运动控制器的生产/销售者的能力范围内。

最后,还是这句话,网络论坛,只能是泛泛的讨论,往好了说,叫提纲挈领,实际上不可避免的挂一漏万。您要获得更细致、更完整、更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持,请和您的供应商联系。

楼主:
嗯嗯,谢谢刘工!论坛能提供这些信息已经非常不错了!我再看看试试吧。有问题再来求教。

网友A:
galiltools与labview同时发出不同的或者矛盾的控制命令,那怎么运动?

以控制器收到的时间先后为准

我觉得那个连接的接口用galiltools连接上了,labview就找不到了,用labview连接上了,galiltools就找不到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接口不能同时被两个软件调用。

这个我还是有把握的,您的感觉错了。只是有部分功能不支持同时被两个不同的handle使用。比如两个handle同时都要自动刷datarecord,这个是做不到的。两个handle同时要进行大数据量通信,这个会造成超时错误

网友B(2017-04-12):
正在学习使用Labview控制DMC-2163运动控制卡,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