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主从通信

楼主(2017-02-18):
最近工作中遇到一个关于主从站通信问题,双CP1H进行通信,串口已设置,不了解IO怎么通信,想问下主站能否获取从站继电器的值?

网友A:
两个PLC之间的通讯可以通过一个通讯小块,插到PLC本体上的插接件,型号为CP1W-CIF11,如下图中所示物件

图2所示为PC-Link的具体说明

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再行联系!

网友B:
我刚好手头有4台欧姆龙,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