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modbus地址对应关系问题

楼主(2017-02-18):
请问PLC的寄存器地址如下,怎样对应modbus协议的地址,用哪个功能码?

TEMP1_1%MW124REAL1#机组水泵前轴温度

TEMP1_2%MW126REAL1#机组水泵后轴温度

TEMP1_3%MW128REAL1#机组电机前轴温度

TEMP1_4%MW130REAL1#机组电机后轴温度

TEMP1_5%MW132REAL1#机组电机A相温度

TEMP1_6%MW134REAL1#机组电机B相温度

TEMP1_7%MW136REAL1#机组电机C相温度

网友A:
TEMP1_1%MW124REAL1#机组水泵前轴温度   对应MODBUS的4X  40125

TEMP1_2%MW126REAL1#机组水泵后轴温度   同上  40127

TEMP1_3%MW128REAL1#机组电机前轴温度   同上  40129

TEMP1_4%MW130REAL1#机组电机后轴温度   同上  40131

TEMP1_5%MW132REAL1#机组电机A相温度   同上  40133

TEMP1_6%MW134REAL1#机组电机B相温度  同上  40135

TEMP1_7%MW136REAL1#机组电机C相温度  同上  40137

网友B(2017-06-16):
EMP1_7%MW136REAL1#机组电机C相温度

网友C:
对于Schneider PLC:

如请求保持寄存器报文(功能码03):01 03 00 00 00 08 +CRC效验码

是指请求地址从%MW1开始的8个寄存器数据

ps.再跟贴的别学 楼上的 就知道赚积分 不然要给你胶囊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