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铭牌参数说明

楼主(2017-02-18):
直流机铭牌上的数据是额定值,做为选择和使用直流机的依据。
1、型号
型号包括机电的系列、机座号、铁心长度、设计次数、极数等。
2、额定功率(容量)
对于直流电念头是指在持久使用时,轴上允许输出的机械功率。一般用KW暗示单元。
3、额定电压
对于直流电念头是指在额定条件下运行时从电刷两头施加给电念头的输进电压。单元用V暗示。
4、额定电流
对于电念头是指在额定电压下输出额定功率时,持久运转允许输进的工作电流。单元用A暗示。
5、额定转速
当机电在额定工况下(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运转时,转子的转速为额定转速。单元用r/min(转/分)暗示。直流机电铭牌往往有低、高两种转速,低转速是基本转速,高转速是指最高转速。
6、励磁方式
是指励磁绕组的供电方式。凡是有自励、他励和复励三种,。
7、励磁电压
是指励磁绕组供电的电压值。一般有110V、220V等。单元是V。
8、励磁电流
在额定励磁电压下,励磁绕组中所畅通流畅的电流年夜小。单元是A。
9.定额(工作制)
也就是电念头的工作方式,是指电念头在正常使用的延续时间。一般分为接连制(S1)、断续制(S2-S10)。
10、尽缘品级
是指直流机制造时所用尽缘材料的耐热品级。一般有B级 F级 H级 C级。
11、额定温升
指机电在额定工况下运行时,机电所允许的工作温度减往绕组情况温度的数值。单元用K暗示。
12、技术条件((尺度编号)
国家尺度
如中小型直流机的型号
Z4-112/2-1 Z:直流电念头 4:第四次系列设计 112:机座中心高,单元为mm
2:极数 1:电枢铁心长度代号。

网友A:
学习了很好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