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上为什么读不出PLC上的浮点数呢?

楼主(2017-02-18):
因用到带小数的32位配方,PLC用浮点数来计算和比较,如附图的程序(在线显示)。在人机界面上数据显示的读取地址是D52,双字,浮点,1位整数,2位小数,为什么不显示3.70呢,只显示0.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二进制的数值显示

网友B:
还要注意屏上这个显示框框是否有足够的位数,至少4位到6位。

网友C(2017-11-25):
4个字节如何组合成一个双字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