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坐标显示

楼主(2017-02-18):
我想在触摸屏画面里加入实际坐标模拟显示 为空的触摸屏要如何做呢?请教各位大神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8-11-28):
部分触摸屏产品支持开关 按钮及指示灯具有动画特效使用方便!

网友A:
您具体是什么样的需求呢,数值显示还是坐标位置显示?可以咨询维控技术支持

技术扣扣:800008806

技术热线:0591-87868869

网友A:
您具体是什么样的需求呢,数值显示还是坐标位置显示?可以咨询维控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