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交流变压器整流后能用在7812和42C组合扩流电路上的

楼主(2017-02-19):
24伏交流变压器整流滤波后能不能直接用在7812和42c扩流组合管上使用电容为2200uF35伏

网友A:
这个不如直接用开关电源可靠:因为7812属于线性整流电源,压降极大,功耗特大发热极大,

网友B:
不建议这样做,24V交流经过整流滤波后,加在7812输入端的直流电压将达到33.8V,而78系列的三端稳压其输入输出压差最好在5V以内,也就是最高输入17V,可见33.8V远远超过了,这样使用的直接结果是7812发热超大,很容易损坏。买个12v的开关电源吧,也比你这一堆东西加起来贵不了多少。

网友C:
1,LM7812,输出5---18V时,最大输入电压为35V,国内电压一般上线都能到达+10%(甚至更高),变压器输出端空载是一般会提高5%电压,这样24V端就能达到,24*1.1*1.05=27.72V,取28V。

全桥整流后,空载时LM7812输入端电压:(28-0.7*2)*1.414=37.6V。

已经超过35V的最高输入电压,不稳定。

负载时电压(28-0.7*2)*0.9=23.94V(取24V)

LM7812电流下面计算。

2,TIP42C,100V/6A/65W(TO22O封装)。

最大功耗:输出最大电流取5A,(24-12)*5=60W。余量太小了!输出电流只能到4A(48W).

放大倍数,最小15,5/15=333mA  ,12*0.334=4W.

LM7812电流没问题,但还是要加散热片的。

建议你把输入电压降低些。

LM7812压差保持2V就好,

输入最低电压:2+2=14V.

输入最低交流电压:14/0.9+0.7*2=16.95V

考虑系统最低交流电压下跌10%:16.95/0.9=18.83V

输入电压取最大取20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