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的PLC中D002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19):
欧姆龙CJ2M的PLC中D00200是什么意思?大神们

网友A:
D00200数值地址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写00200这种形式,这是十进制写法吗?经常见的是,比如D0200,它们有什么区别的?谢谢!

网友B:
我都是直接输入D200即可,也许是我的软件版本较高吧

我还真没有输入过D00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输入D200即可,也许是我的软件版本较高吧我...

哦好吧,请问为什么W0.01也可以置ON和OFF,不应该是CIO区的可以吗,工作区的也可以这样?

网友C:
我都是直接输入D200即可,也许是我的软件版本较高吧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都是直接输入D200即...

这个w是位地址,当然可以置on和off了

网友E:
各种各种电气绘图用电气绘图用

楼主(2017-03-25):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输入D200即可,也许是我的软件版本较高吧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种各种电气绘图用电气绘图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