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空压机电机报废了

楼主(2017-02-19):
公司购买的空压机用了没3个月,就报废了。轴承暴力拆卸也无济于事!!!以后新电机还是检查检查润滑有吧!!!!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轴承严重缺油,发热最后与转轴热粘连了,这个可以修的,费点事而已

网友B:
185电机不算小了,整机价格不低了,你们居然如此浪费钱财,有点没有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轴承严重缺油,发热最后与转轴热粘连了,这个可...

对呀,轴承内圈和电机轴黏在一块了,电机厂家的人用角磨机把轴承内圈切成4半用扁铲剔都无济于事,内圈都变形了。协商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5电机不算小了,整机价格不低了,你们居然如此浪费钱...

还在质保期内呢!!厂家负责恢复!!!

网友A:
理论上来说新出厂的电动机轴承肯定是加好润滑脂的,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再说设备到你厂里会有个试运转吧?没人发现问题?轴承之前肯定发热严重,而且震动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