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7-02-19):
准备工作:先要在网上邻居的本地连接属性常规项里把SIMATIC  industrial  Ethernet(ISO)选项勾上,建议把所有选项都勾上,然后在控制面板PG/PC设置里,在访问路径里的下面应用程序访问点(A)里勾选MWSMART (→后面是接口分配参数) , 再在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P)下面选择本地网卡选项(就是TCP/IP→本地网卡),在LLDP/DCP里勾选本地连接的网卡这项,建议选项都勾上。

第一步,用普通网线连接电脑和PLC, 点击通信,网络接口卡选择本地连接网卡,点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可访问到PLC设备并出现PLCIP地址,即可上传和下载。

注:查找电脑本地连接网卡方法,打开网上邻居,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属性框里常规选项,第一个框连接时使用下面就是网络接口卡。

第二步,如果出现PLCIP地址,下载不能成功,方法如下,电脑插上网线和PLC连接,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点击运行,输入CMD,点击确定,在命令框里输入ping 和找到的PLC实际地址或者用默认IP地址198.168.2.1ping和地址之间加空格键),再按回车键,出现Sent(发送)=4Received(接收)=4Lost(丢失)=0 说明网线正常,网络通信正常,否则更换网线,直至测试以太网连接成功为止。

网友A(2017-08-15):
谢谢楼主的说明,学习了!!!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说明,学习了

网友C(2017-12-21):
14年就用过了,还是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