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变频器调试一定要做电机辨识吗?

楼主(2017-02-19):
个人认为不一定非要做电机辨识,因为在使用之前必须要先进行快速设置,此时变频器根据设置的电流、功率、转速、功率因素等自动会设置定子电阻、电感等参数。但是建议使用之前做一下电机辨识,尤其是矢量控制的时候,这样系统采集电机数据更准确,控制也更精准!

网友A:
如果用做VF控制,当然是不需要做电机识别的;但是如果用做矢量控制,就需要做电机识别了。任何品牌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