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织布价格计算公式大全

楼主(2017-02-19):
一、〖基本公式〗

  GM/㎡=G(gm)÷S(㎡)

  WIDTH=CUTS÷WPI

  OZ/YD=WIDTH×GM/㎡×0.00082

  MAX REPTAT OF FEED=FEEDERS÷CPI

  GM/㎡=(CPI×WPI×50C)÷S/1×0.018367

  S/1=840yds÷1lb=0.00059×L(mm)÷G(gm)

  〖注〗

  G——重量

  S——面积

  L——长度

  GM/㎡——织物的平方米克重

  CPI——织物在1英寸内的线圈横列数

  WPI——织物在1英寸内的线圈纵行数

  50C——50个线圈的总长(单位为mm)

  S/1——纱支数(英制)

  OZ/YD——每码织物的盎司重量

  CUTS——机器的总针数

  FEEDERS——机器的总路数(成圈系统数)

  二、〖理论推导〗

  1、纱支是用来描述纱线的密度(直径或细度),是重量与长度的比值,我们通常使用的纱支系统有英制(S/1),公制(Nm)和旦尼尔(D),其相互关系如下:

  S/1=0.591Nm

  S/1=5319D

  如:150D≈35.46S/1

  48Nm≈28.4S/1

  一般来说,英支用于棉纱类(如 COTTON、COTTON/WOOL、COTTON/POLY、COTTON/LINE);公支用于毛纱类(如 100%WOOL、ACRYLIC/WOOL、ACRYIC);旦尼尔用于长丝类(如FILAMENTPOLY、FILAMENT NYLON、CYARL、SILK、LUREX)。

  根据英支的定义,S/1=840YD÷LB,我们可以得出公式S/1=0.00059×L(mm)÷G(gm)来测出客户来样的纱支。

  例如:我们测出12条长为172MM的棉纱的总重量为0.062gm,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其纱支为:12×172×0.00059÷0.062=19.6S/1-20S/1

  2、GM/㎡ 即一平方米织物的重量总数,也是织成这块织物的每个线圈重量的总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织物一平方米中的线圈个数及每个线圈的重量,就可以计算出织物的平方米克重,即:线圈总数×单位线圈重量。由于我们知道织物的CPI和WPI,故可以计算出平方米的线圈总数,即:CPI×WPI×39.37×39.37。同样,根据纱支的定义及单位线圈的长度,或以计算出每个线圈的重量,即:

  线圏长度÷纱支数=(50C÷50000)×(453.6÷S/1÷840÷0.9114)

  所以平方米克重为:

  CPI×WPI×39.37×39.37×50C÷50000×453.6÷S/1÷840÷0.9114×1.018367

  例如:40S/1×2 Cotton Piece Dye Solid Jersey 20G×30” 9.75OZ/56-58” 205GM/㎡, CPI=45,WPI=31, 50C=160MM。根据以上公式,其克重为:45×31×160÷40×2×0.018367=204.975(gm/㎡)。在标准中,由于公式中所用参数是人为所定,所以计算出的重量与标准重量之间会有相应的偏差,一般在5%之内。

  3、针织物由每根针形成一纵行,所以机器的总针数除以织物WPI就是织物的门幅。

  4、每一模在机器上织一圈可形成一横列,所以机器的模数除以CPI为最大的FEED REPEAT。

  三、〖公式应用举例〗

  1、对来样分析的影响:

  1)如果客户来样足够多(1个门幅且至少1码以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称得其码重、克重,量出其门幅算出CPI、WPI,测出纱支,并可以数出总针数,由此可得知生产该织物GAUGE。还可测试其它相关的参数,如:织物的缩水、PILLING、WET CROCKING等。

  2)如果客户来样不够一个门幅,但可以刻大圆或小圆,这时我们可以称得大圆或小圆的克,并测出CPI和WPI,根据公式:WIDTH=CUTS÷WPI计算出可生产的门幅;根据公式:OZ/YD=WIDTH×GM/㎡×0.00082,计算出相应码重。但不能得知其原来生产该织物机型GAUGE。

  例如:一客户来样为40S/1 Cotton Piece Dye Solid DOUBLE FACE(RIB M/C),我们测得其克重为219GM/㎡,WPI=37.5,CPI=88,如果用18G 34" (1920 CUTS)的机器来产,则其门幅为1920÷37.5=51.2",估计为50-52",其码重为52×219×0.00082=9.34(OZ/YD)。

  3)如果来样太小,不能刻大圆或小圆以称其重量,我们只能称出整块布的重量,量出其面积,根据公式GM/㎡=重量(G)÷面积(S),计算出克重,用同2)方法可以计算出门幅和码重,但这样测出的数据很不准确。

  例如:一客户来样为2cm×2cm,称得其克重为0.08g,其平方米克重为0.08gm÷0.02m÷0.05m=200gm/㎡。

  注:

  其中2)和3)因为不能测来样的缩水,所以在正式的生产中要求缩水好,实际生产的织物门幅和重量可能与分析结果相差较大。

  2、门幅的估算:

  A:直接计算法:

  织物门幅=可生产机器的总针数÷WPI

  如:20S/1 CTN S/K JERSEY PD SOLID 18G×30" WPI=29

  查机型表可知18G×30"的总针数为1680,可以计算出以上布种的门幅:

  WIDTH=1680÷29=58"。所以门幅为56-58"。

  此方法多用于织物来样分析。

  注意:这里是可生产的机器总针数。例如粗的纱支不能用太细的机号的机器,细纱支不能用太粗机号的机器。同时,布种与机型要一致。如:

  RIB SOLID/FEED M/C:

  15G×34,1596×2 CUTS

  18G×34,1592×2 CUTS

  14G×34,1416×2 CTUS

  INTERLOCK SOLID/FEED:

  18G×30,1728×2 CUTS

  22G×30,2088×2 CUTS

  24G×30,2304×2 CUTS

  28G×30,2664×2 CITS

  INTERLOCK AUTO:

  18G×30,1680×2 CUTS

  22G×30,2064×2 CUTS

  24G×30/22G×30,2256×2 CUTS

  24G×33,2496×2 CUTS

  B:比较计算法(改变GAUGE)

  如果已知道织物的门幅和重量,要求在重量、缩水不变的情况下计算其余可以生产的门幅时,可以用以下公式:

  可生产的门幅=可生产的机器总针数÷现有的机器的总针数×现有门幅

  例如:已知20S/1 CTN S/K JERSEY PD SOLID 18G×30" 181GM 56-58",如用20G×30"的机器来做,门幅是多少呢?

  查表知18G×30"的总针数是1680,20G×30"的总针数是1860,根据公式可得:WIDTH=1860/1680×58"=64.2,由此计算出,如用20G×30"机可生产的门幅为62-64"。

  备注:其注意事项同方法A。

  3、最大FEED REPEAT的计算。

  其基本的计算公式是:MAX REPEAT OF FEED(B/W)=可生产机器的模数÷CPI

  这里的关键点是:找出可生产机器的模数。如RIB机是70F,INTERLOCK机是84F,普通机是96F。详细的机器类型参考各公司的实际机型。

  举例说明:

  1)20S/1 COTTON DK 1×1 RIB FEED 259 GM/㎡ 15G×34" 64-66" 14.0OZ/YD CPI=36。因为RIB机的模数是70F,所以以上布种的最大REPEAT OF FEED为:模数÷CPI=70÷36=1.94"

  2)32S/1 COTTON YD INTERLOCK FEED 223GM/㎡ 18G×30" 50-52" CPI=75。因为INTERLOCK机的模数是84F,所以以上布种的最大REPEAT OF FEED为:模数÷CPI=84÷75=1.12"(B/W)。

  3)20S/1 COTTON YD S/K PIQUE FEED 20G×30" 14.0OZ/YD 80-82" 208GM/㎡ CPI=64。因为普通机的模数是96F,所以以上布种的最大REPEAT OF FEED为:模数÷CPI÷2=96÷31÷2=1.5"(B/W)。

网友A(2018-03-03):
好复杂呀看了,还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