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2无协议通信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楼主(2017-02-19):
今天调试 三菱QJ71C24-N-R2 利用无协议通信与测力仪表f371通信,目前的故障是plc可以发送,SD灯也亮,但只能接收到f371第一次开机的数据,之后plc只有SD灯亮,RD灯就不亮了,一直不能接收到数据。但把测力仪表断电后,然后再开电。就只能读到第一次的数据。感觉F371只能发送第一次读的数据,以后在发就不能读到了。感觉堵塞了,请教大侠,指导

楼主:
上两张图是F371的232口,请问接到plc改怎么接

网友A:
有的仪表需要上位机发送读请求才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仪表需要上位机发送读请求才响应的

怎样发读请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的仪表需要上位机发送读...

根据仪表的通信协议,在Q里面编程,发出读取请求的通信报文给仪表,然后接收仪表的回复报文。

网友C:
检查以下二个方面:

硬件连接是否正常,RS232一般只要接2.3.5三引脚就行了。二就是参数设置是否正常。如波特率,连接的PROT口等。

可能用先安装一个串口调试软件,用来测试QJ71C24-N-R2模块与电脑之间的收发是否正常。然后再分析。

网友D:
通信协议先搞清楚

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PLC程序

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E(2017-03-30):
引用 网友D:
通信协议先搞清楚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PLC程序有...

网友F(2017-10-31):
不断学习与进步

网友G(2018-03-23):
引用 网友H:
三菱L系列PLC LD75定位模块教程   全套教程。...

  请问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