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0-L40MR用内置RS485和台达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7-02-20):
松下FPX0-L40MR用内置RS485和台达变频器通信,PLC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台达变频器一般都支持MODBUS-RTU通信协议,你重点找一下看FPX0能不能用MODBUS-RTU协议,如果能,就方便多了。

网友A:
看网上的介绍是支持的,内容如下:

Network

通信端口最大2通道。

本体配备一个RS232C编程口。另L40MR、L60MR还内置了RS485通信端口。

Modbus-RTU

可以简单的与全球通用的业界标准Modbus-RTU(二进制)的设备之间进行无程序通信。如与温控器及变频器等。

PLC连接

如果使用L40MR,L60MR,可在最多16台PLC之间实现位数据/字数据的共享。

网友B:
谁有示例,也好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变频器一般都支持MODBUS-RTU通信协议,你重...

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C(2018-01-05):
引用 网友B:
谁有示例,也好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