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模拟控制系统实验

楼主(2017-02-20):
老师让做一个水箱模拟控制系统的实验,要有水温的水位,用西门子S7_200的PLC,哪位大神能给个题

网友A:
大体的思路有了。

但具体来说很复杂。

液位检测仪表现实中有上百种,选用哪一种?

PLC200看着简单,单独来一套运行程序需要方方面面的组态。

调节机构,用调节阀、切断阀还是变频器?

网友B:
如果有水温的,还需要加EM231模块

网友C:
只有题目,没有控制要求

网友D:
楼上老师们想多了,不要整复杂了,是否可以理解成浴池用的加热水箱?模拟量模块肯定要有了。

浴池用的加热水箱

网友E:
没有控制要求bb

网友F:
需要组态软件,动画模拟水位,温度检测可以采用温度控制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上老师们想多了,不要整复杂了,是否可以理解成浴池用的...

如果但从题目要求的目的来说,实现这样的功能太简单了,就是一个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器么,带自动上水电磁阀功能而已。太阳能热水器自身带温度、液位指示,控制通过电磁阀上水来实现,这样的功能何须使用PLC来实现。

但从毕业设计的角度看,这样的设计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模拟的是工业现场的使用控制,目的就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液位控制要求来模拟工业生产的控制策略和实现。

因此从这模拟工业使用的角度看,要使用PLC控制器,而且是正了八经的工业自动控制程序,如同工业使用一样。

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对于设计、选型、控制思路及实现方法来看并不简单。

楼主不应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这个题目,要从中学到工业控制中的策略方法。

网友G:
  个人感觉对于这个题目的设计、选型、控制思路及实现方法来看并不是很难的。

  楼主不应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这个题目,要从中学到工业控制中的策略方法。

网友H(2017-03-30):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水温的,还需要加EM23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