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维控触摸屏上传与下载问题

楼主(2017-02-20):
请教一下维控触摸屏LEV1700LK上传与下载问题,有知道的能不能告诉下,非常感谢,QQ87086769

网友A(2017-04-05):
首先接了USB-B口USB下载线,如果是那就是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B:
电脑安装编程软件

编程线连接电脑与屏

打开编程软件

工程上传下载

输入密码

上传完成

反编译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