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安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7-02-20):
系统是win7 32 位,64 位的也试过了,wincc 7.0装上后无法新建项目,新建按钮直接是虚的,不能点击,打开按钮可以用,但以前项目也打不开.系统和wincc 都重装了很多遍也不行m

网友A:
精简版的系统如果不能安装的话,无论您安装多少遍都没有用,因为您无法知道作者到底精简了一点什么内容,所以,请安装没有精简过的系统,另外,如果没有组态授权的话,用户是无法新建项目进行组态的。

网友B:
下个7.0<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带授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