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什么会啸叫?

楼主(2017-02-20):
如图是三款步进电机的参数,1.68A的那款电机没什么问题,另外两款0.4A的电机,使能之后就会啸叫。那两款0.4A的电机的电感比1.68A的大很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是参数没有调整好,建议再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B:
1、线路接错;

2、惯量调整错误;

3、位置PID调整不当

网友C:
本身机加工参数不精密造成间隙啸叫也是有的!

网友D:
几个主要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讲到了。

引用 网友B:
1、线路接错;2、惯量调整错误;3、位置PID调整不当

网友E(2017-03-31):
三款电机扭矩一样吗?

网友F:
步进伺服电机交流qq群517983816

网友G(2018-03-22):
细分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