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水泵软启动装置好

楼主(2017-02-21):
准备改造一台6KV.500KW井下水泵电动机,扬程360m,采用软启动,选择哪一家软启动器好?估计控制系统费用多少?

网友A:
你这个直接星三角启动就行了,软启动器就是垃圾:谐波分量大、启动电流大、辐射厉害......

楼主:
软启动,软停车,对井下管道冲击小,施耐德怎么样?

网友B:
软启动器的厂家很多啊,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