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尖峰值的计算

楼主(2017-02-21):
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白,在这里请教一下,问题描述为:在已知我们监测器件的给定电压为220V(DC),取样电阻的值为51欧,此时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50A:50mA,这样的情况下要求计算电流的尖峰值。请指教!

网友A:
负载电阻、导线电阻未知,怎么知道尖峰电流?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如果我们在忽略负载电阻和导线电阻的情况下,如何计算?其实也不能说是忽略,因为我用数字电桥测量负载电阻时,其电阻值小于0.1毫欧,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阻、导线电阻未知,怎么知道尖峰电流?

网友B:
你可以用电路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楼主:
哦哦  关键是我现在不具备仿真的条件啊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电路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如果我们在忽略负载电阻和导线电阻的情况...

负载电阻忽略不计?难道是零吗?如果那样,电流将是无穷大。

尖峰电流不可以计算,要在线测量,用峰值电流保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如果我们在...

哦哦  你好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2017-03-30):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阻、导线电阻未知,怎么知道尖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