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值超出范围(错误401)

楼主(2017-02-21):
台达PLCSA2在程序上传后显示错误,x值超出范围(错误401)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编程时选型不对?看下点数是否超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时选型不对?看下点数是否超出范围

应该不是SA2可支持256点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到了回原点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到了回原点指令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到了回原...

你用x几  好像有固定的点 试试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