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For_Next指令查找

楼主(2017-02-21):
    现有6台水泵,按一下启动键,6台泵相隔5秒依次启动,当系统压力达到设定的压力时,依次停止水泵,水泵是按运行时间长短依次停止,停止相隔5秒,先停止运行时间最长的,如果按一下停止键,全部停止,这个功能用S7-200PLC怎么实现??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当然能停止了,只要取消启动条件就可以停止,PLC程序只要你逻辑上能够讲通,就行,你可以跳出FOR  NEXT,其实没必要用这个程序FOR  NEXT。

网友B:
当然能停止了,只要取消启动条件就可以停止

网友C:
用移位指令就能实现,很简单

网友D:
用比较,移位或表指令都可以

网友E(2017-03-30):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停止了,只要取消启动条件就可以停止

网友F(2017-08-28):
用移位指令,时间指令都可以编,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