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WINCC项目

楼主(2017-02-21):
如何复制wincc项目文件的方法,变量 图片导出怎么复制

网友A:
 退出wincc运行系统,整个文件夹拷贝到新电脑,打开项目,更改项目电脑名称

网友B:
关闭wincc项目

然后在cmd运行 wincc安装路径\wincc\bin\reset_wincc.vbs

拷贝wincc项目到指定目录

网友C(2017-08-17):
二楼正解……………………

网友D(2018-05-22):
个文件夹拷贝到新电脑,打开项目,更改项目电脑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