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PLC编程

楼主(2017-02-21):
求助怎么用RS LOGIX5000编写一个小程序,实现上升沿触发一个可调时间的脉冲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用定时器来做,因为5000里面的时基是以ms为单位的,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B:
说明你要做什么吧,你表达的太模糊了,我可以认为你想要一个脉冲时钟,也可认为你想用可调脉冲进行PID调节,也可认为你是想用高速脉冲来控制步进、私服电机。

楼主:
我要做一个按钮触发的脉冲控制,可能是我看AB的东西太少,没有找到类似西门子plc中SFB3的存在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要做什么吧,你表达的太模糊了,我可以认为你想要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要做什么吧,你表达的太模糊了,我可以认为你想要一...

网友C:
直接用AB的计时器功能块 有脉冲输出变量

网友D(2017-03-30):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AB的计时器功能块 有脉冲输出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