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与西门子WINCC通讯

楼主(2017-02-21):
我有个项目要用WINCC去读取AB PLC中的一些数据,请问要怎么做,有做过的说下方法或留个案例,谢谢

网友A:
wincc 已经集成了AB PLC驱动,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B(2017-03-31):
WinCC6.0和6.2版本,未集成AB驱动,需要在通道里面选择OPC连接。再创建从WinCC到RsLinx的通信连接,在连接下面添加标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