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断路器误跳闸故障的分析、判断和处理

楼主(2017-02-22):
若系统无短路或直接接地现象,继电保护未动作,断路器自动跳闸称断路器“误跳”。对“误跳”的分析、判断与处理一般分以下三步进行。
1、根据事故现象的以下特征,可判定为“误跳”。
(1)在跳闸前表计、信号指示正常,表示系统无短路故障。
(2)跳闸后,绿灯连续闪光,红灯熄灭,该断路器回路的电流表及有功、无功表指示为零。
2、查明原因,分别处理。
(1)若由于人员误碰、误操作,或受机械外力振动,保护盘受外力振动引起自动脱扣的“误跳”,应排除开关故障原因,立即送电。
(2)对其他电气或机械部分故障,无法立即恢复送电的则应联系调度及有关领导将“误跳”断路器停用,转为检修处理。
3、对“误跳”断路器分别进行电气和机械方面故障的检查、分析。
(1)电气方面故障原因有:
①保护误动或整定位不当,或电流、电压互感器回路故障;
②二次回路绝缘不良,直流系统发生两点接地(跳闸回路发生两点接地)。
(2)机械方面故障原因有:
①合闸维持支架和分闸锁扣维持不住,造成跳闸;
②液压机械a分闸一级阀和逆止阀处密封不良、渗漏时,本应由合闸保持孔供油到二级阀上端以维持断参器在合闸位置,但当漏的油量超过补充油量时,在二级阀上下两端造成压强不同。当二级习上部的压力小于下部的压力时,二级阀会自动返回,而二级阀返回会使工作缸合闸腔内高压油泄掉,从而使断路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