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肯定能困扰很多大师。

楼主(2017-02-22):
通讯线换过、所有的通讯参数都试过,还是通讯不上。之前还好好的,就是接了触摸屏后出现了这种情况,很多老司机都不明白,所以看看有没有大师帮我看下什么原因造成的,给个解决办法。需要提供更多请回复谢谢

楼主:
这是松下PLC FP-X  C60T

网友A:
波特率230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230400?

 不是   9600 的 一直连接不上就跳出这个

网友B:
多半是两个时钟不同步引起的通讯的故障(也许是晶振不成倍率),我也的猜的。

网友C:
遇到过,当时是把编程软件关掉,再重新打开程序就可以连上了。

网友D:
通讯口坏掉了?用USB能连上吗

网友E(2017-06-22):
看看电脑的通讯驱动是否OK的。如果通讯正常,可以GR软件通讯看看。

网友F:
感谢楼主,很好的东西。。。。。

网友G(2017-08-08):
参数和屏设一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