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报警怎么消除

楼主(2017-02-22):
这些报警时在编码器电缆断后出现的,现在电缆已经接上了,但是下面2个报警一直消除不了,请大家帮忙一下,哪里可以设置消除报警。

网友A:
先重启,不行就去   超程 碰撞传感器里面 解除, 还不行检查下线接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重启,不行就去   超程 碰撞传感器里面 解除, 还...

都试过 初步判断是

JANCD-YSF22B-E

板卡 问题

网友B:
可以肯定线没接好,重接一下就好,编码器换个新的,里面线头可能掉了

网友C(2017-04-07):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吗,方法谢谢

网友D(2017-06-28):
安川喷涂机器人出现4339报警,说是输入电源过压怎么弄,求帮忙

网友D:
安川机器人出现4339报警,说是输入电源过压,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7-08-04):
问题找到 最终是编码器线接错,之前还是安川的人来检查问题,结构走了,把一个电机编码器线接错了,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E(2018-06-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F(2019-02-28):
先检查下电机编码器的线有没有问题,在断电重启下看下不行看电机编码器

网友G(2019-07-22):
如果是外部轴的话,把CN211的9 10 11 12分组短接试试

网友H(2019-09-11):
这个要重新创立一下原点

将T轴的原点指针对上 然后在原点位置页面重新创立新的原点

楼楼搞解决了给分哦

网友I(2023-09-17):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