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的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7-02-22):
灯不亮
  1.故障原因分析
  电源进线无电压、灯丝断开、灯头内接线脱落、灯头内接触点与灯泡接触不良、电路中有断线处.、电路中有短路处、开关接触不良、电源熔丝断开。
  2.维修方法
  1)电源进线无电压。不是正常停电,应查找线路的原因,并加以处理。
  2)灯丝已断,应更换新的灯泡。
  3)灯头内接线脱落,重新接好。
  4)接触不良。如是插口灯头,应去掉灯泡,修理弹簧触点,恢复弹性;若是螺旋灯头,在去掉灯泡后,用试电笔笔头将灯头中间的铜皮舌头向外翘出一点,使其与灯泡接触良好。
  5)电路断线,用试电笔测试总开关相线和中性线是否断开,找出附近断线点,把断线接通。
  6)开关接触不良应打开开关修理,或更换新开关。
  7)熔丝断开,查找短路点,分析短路原因,排除短路点,应更换新熔丝(或熔断器),送电。

  灯光暗淡
  1.故障原因分析
  电源电压过低、灯泡使用时间长,灯丝逐渐蒸发变细而使灯光变暗、绝缘损坏而有漏电现象,使灯泡上所得到的电压过低。
  2,维修方法
  1)如果电源电压过低,应在电源电路上找原因,是否这段线路过长,负荷过重,电压降过大,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2)灯泡使用时间过长,灯丝老化,应更换新灯泡。
  3)如果因线路某处潮湿、漏电或有短路现象,要根据情况加以处理(如增加新的绝缘层,更换新的电气开关、灯头、熔断器等),如线路老化应更换新电线。
  4)如果是灯泡搭丝,最好更换新灯泡。
  灯发出强烈白光
  1.故障原因分析
  电源电压过高、灯泡烧断后又重新搭丝使用、灯泡的额定电压低于电源电压。
  2.维修方法
  用万用表测电源电压上下波动是否过大,如电源电压与白炽灯所要求的电压相差很大,查明原因。
  灯忽明忽暗
  1.故障原因分析
  电源电压忽高忽低、附近有大电动机启动,受振动忽接忽离、熔丝与金属连接处电阻值增大、灯头、,灯座、吊盒、开关以及导线接线点有接触不良。
  2.维修方法
  1)用万用表测电源电压是否波动很大,是否电路上有接触不良处,应在电路上查找原因并进行处理。
  2)如果是线路上其他大型负载的影响,待电动机启动后便会好转。
  3)灯丝快断时,应及时更换灯泡。
  4)换新熔丝,旋紧加固。
  5)查出接触不良处,重新接线,加固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