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台达温控模块进行50段温度控制的系统

楼主(2017-02-22):
尊敬的各位大神:

   目前我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计划采用一个人机界面解决改造一台旧弄设备,主要设想如下:

旧设备是一个加热部分是50个发热部分,50段K型热电偶,控制温度是每段一个数显温控表,一个继电器,一个电流表,组成的一个温控箱。

现在想进行一些改造,采用台达10寸触摸屏进行温度集中显示与输入,采用台达的温度模块进行测温及控温,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电路通断,

由于本人不是做PLC编程的,所以想请各位大神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A(2017-04-19):
50个太多 估计比较卡

网友B(2017-07-15):
这么多的话,还是建议使用台达温度控制器DTE10T,每个温度控制器有八路输入输出,分好站号后,用485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读取与输入,我现在的设备就是这么用得

网友C(2018-02-01):
请问你有手机号码吗 向您请教一下 ,怎么实现的详细的行吗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的话,还是建议使用台达温度控制器DTE10T,每...

网友D(2018-05-10):
都是大神值得学习,五十个系统能流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