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打印标签为什么会有空白的标签?

楼主(2017-02-22):
 条码打印机打印标签的时候,一般都是正常的。可是有些时候却打印出来的标签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内容。检查了一下发现条码打印软件中标签的设置没有一点问题,排版也是根据实际的标签尺寸设置的。但是打印出来的标签确实没有任何内容。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该怎么解决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经过多种方法尝试调整,已找到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检查以下设置。

一、检查打印机碳带以及标签纸安装。

  首先要先确定打印机的碳带和标签纸是否符合;这种碳带是否支持打印这种标签,是否可以在这种类型的打印机上使用?其次要检查碳带或色带是否装反,如果装反了就会出现打印内容出不来的情况。如果条码打印机安装都没有问题,的话,在打印机上进行测纸看下是否能正常走纸,纸张上是否有内容,如果走纸正常,纸张上还是没有打印上内容的话,就继续以下的测试。

二、检查打印机首选设置是否正确。

   1、在打印机属性中检查打印类型是否设置正确。

点击电脑左下角“开始”菜单,点击右侧的“设备和打印机”弹出打印机管理窗口,在该窗口中选择你的打印机,在打印机上右击,选择“打印机首选项”。

 或者在领跑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也可以直接打开打印机属性。打开领跑条码标签打印软件后点击左上角的“文档设置”黄色齿轮小图标,弹出“文档设置”窗口,点击“纸张”选项卡下面的“当前打印机属性”按钮,点击该按钮就可以打开打机首选项设置了。

   打印机首选项窗口打开后,选择“卷”选项卡,注意该窗口下纸张设置栏中的“方式”和“类型”。方式可以选择热敏打印还是热转印,如果用的是碳带或色带打印就是热转印,如果用的是热敏纸打印的就是热敏打印。打印方式一定要选择正确,否则也会出现这种出纸不显示标签的情况。

  还有一个类型则要根据实际标签纸的类型选择是否是有间距标签。如果有间距标签,注意输入实际的标签纸间距。间距如果输入错误就会出现打印错位的现象。

2、条码打印机打印方式选择正确的话,打印内容浅或者墨重等不清晰的现象,可以设置“打印深度”。

   打开条码打印机首选项窗口,选择“选项”选项卡,点击“深度”就可以设置打印的墨色轻重。

  综上所述就是条码打印机打印标签时出纸正常却打印不出内容的解决方法。一般问题多出在碳带用完或者是与打印机纸张不符,或者是打印机属性中打印方式热敏或热转印选择错误。另外也需要先检查确认在领跑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的纸张、标签尺寸设置是否跟实际尺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