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知道的物业电工基础知识

楼主(2017-02-22):
一、常用的电工工具

1 、验电笔

维修电工使用的低压验电笔又称测电笔 ( 简称电笔 ) 。电笔有钢笔式和螺钉旋具式两它们由氖管、电阻、弹簧和笔身等组成。验电笔使用时将笔尖触及被测物体,以手指触及笔尾的金属体,使氖管小窗背光朝自以便于观察。如氖灯发亮则说明设备带电,灯愈亮则电压愈高,灯愈暗则电压愈低。

2 、钢丝钳

钢丝钳包括钳头和钳柄及钳柄绝缘柄套。钢丝钳的功能:钳口用来弯绞或钳夹导线线头,齿口用来固紧或起松螺母,刀口用来剪切导线或剖线绝缘层,铡口用来剪切电线芯线和钢丝等较硬金属线。

3 、尖嘴钳

尖嘴钳有钳头和钳柄及钳柄上耐压为 500 v 的绝缘套等部分,尖嘴钳的功能:尖嘴头部细长成圆锥形,接近端部的钳口上有一段棱形齿纹,由于它的头部尖而长,因而适应在较窄小的工作环境中夹持轻巧的工件或线材,或剪切弯曲细导线。

4 、螺钉旋具(螺丝刀)

螺钉旋具是用来旋动头部带一字形或十字形槽的螺钉的手用工具。

5 、剥线钳

剥线钳是电工专用的剥离导线头部的一段表面绝缘层的工具。使用时切口大小应略大于导线芯线直径,否则会切断芯线。它的特点是使用方便,剥离绝缘层不伤线芯。

二、照明电路安装工艺要求

1、布局:根据电路图,确定各器件安装位置,要求符合要求,布局合理,结构紧凑控制方便,美观大方。

2、固定器件:将选择好的器件和开关底盒固定在板上,排列各个器件时必须整齐。固定的时候,先对角固定,再两边固定。要求可靠,稳固。

3、布线:先处理好导线,将导线拉直,消除弯、折;从上至下,由左到右,先串联后并联;布线要横平竖直,转弯成直角,少交叉,多根线并拢平行走.在走线的时候必须注意“左零右火”的原则 ( 即左边接零线,右边接火线 ) 。

4、接线:接头牢固,无露铜、反圈、压胶,绝缘性能好,外型美观。红色线接电源火线 (L) ,黑色线接零线 (N) ,黄绿双色线专作地线 (PE) ;火线过开关,零线一般不进照明开关底盒。

三、照明电路安装常见故障及排除照明电路的常见故障主要有断路、短路和漏电三种。

1 、断路

产生断路的原因主要是熔丝熔断、线头松脱、断线、开关没有接通、铝线接头腐蚀等。

2 、短路

造成短路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1) 用电器具接线不好,以致接头碰在一起。

(2) 灯座或开关进水,螺口灯头内部松动或灯座顶芯歪斜碰及螺口

(3) 导线绝缘层损坏或老化,并在零线和相线的绝缘处碰线。

3 、白炽灯照明电路常见故障分析

(1) 灯泡不发光故障原因:①灯丝断裂; ② 灯座或开关点接触不良; ③ 熔丝烧断;④电路开路;⑤停电。

(2) 灯泡发光强烈故障原因:灯丝局部短路(俗称搭丝)。

(3) 灯光忽亮忽暗或时亮时熄故障原因:灯座或开关触点 ( 或接线 ) 松动或固表面存在氧化层 ( 铝质导线、触点易出现 ) ;电源电压波动 ( 通常由附近有大容量负载经常启动而引起 ) ;熔丝接触不良;导线连接不妥,连接处松散等。

4 、日光灯常见故障

由于日光灯的附件较多,因此其故障相对来说比白炽灯要多。日光灯常见故障如下;

(1) 接上电源后,荧光灯不亮。故障原因:灯脚与灯座、启辉器与启辉器座接触不良;灯丝断;镇流器线圈断路;新装荧光灯接线错误;电源未接通。

(2) 灯管寿命短或发光后立即熄灭。故障原因:镇流器配用规格不合适或质量较差;镇流器内部线圈短路,致使灯管电压过高而烧毁灯丝;受到剧震,使灯丝震断;新装灯管因接线错误将灯管烧坏。

(3) 荧光灯闪动或只有两头发光。故障原因:启辉器氖泡内的动、静触片不能分开或电容器被击穿短路:镇流器配用规格不合适;灯脚松动或镇流器接头松动;灯管陈旧;电源电压太低.

(4) 光在灯管内滚动或灯光闪烁。故障原因:新管暂时现象;灯管质量不好;镇流器配用规格不合适或接线松动;启辉器接触不良或损坏。

(5) 灯管两端发黑或生黑斑。原因:灯管陈旧,寿命将终的现象;如为新灯管,则可能是因启辉器损坏使灯丝发射物质加速挥发;灯管内水银凝结,是灯管常见现象;电源电压太高或镇流器配用不当。

(6) 镇流器有杂音或电磁声。故障原因:镇流器质量较差或其铁芯的硅钢片未夹紧;镇流器过载或其内部短路;镇流器受热过度;电诲电压过高;启辉器不好,引起开启时辉光杂音。

(7) 镇流器过热或冒烟。故障原因:镇流器内部线圈短路;电源电压过高;灯管闪烁时间过长。

网友A:
很基础的东西,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