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温度计MODBUS通讯求问

楼主(2017-02-22):
在学习MODBUS 通讯,温湿度计用485串口读没问题。但是PLC就是读不出来 温湿度计AB口连接PLC端口0的第3与8脚。求教程序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波特率降低点试试,PLC重启下试试,把上升沿去掉试试。

暂时想到这三点,一般仪表通讯效果一般,波特率可能得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