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烧毁另类原因分析与解决

楼主(2017-02-23):
1 问题的提出

  唐钢炼铁厂r南区、3×60m 烧结机烧结矿成品带冷机选用G4.73.18D型鼓风机.配用电机为Y2.355-6 185kW. 三台烧结机共使用4 X 3=12台 为解决交流电机在直接启动或采用星三角启动中产生的电压和电流突变.降低电网负载.减低不可接受的电压波动.减少对电网中其它设备的影响.原设计为所有鼓风机电机配置了HPS2D470型软启动器.共12套自2004年6月三部烧结机投产以来至2004年9月问.烧结带冷风机软启动器在使用过程中平均每月出现一次设备事故.软启动器烧毁.同时烧毁与之配套的CBM30-630H/32002型空气断路器。平均每次故障处理时间为4h。严重制约了烧结生产的顺利进行.造成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

2 原因分析

  查阅技术资料得知.现用所有鼓风机电机配置的HPS2D470型软启动器.均是无电子过载保护的型号.另有HPS2DH系列软启动器为带电子过载保护的型号.后者比前者自保护功能更全面,但经试用.还是出现相同故障.保护功能并无故障显示 同时.根据跟踪监控.带冷风机电机启动并无异常.所有启动参数均在软启动器允许范围之内.经检验各种安装参数也全部符合标准。

  我们经过对烧毁的软启动器和空气断路器拆修.发现所有故障点都有相同现象:软启动器为导通可控硅烧毁.空气断路器为主触头烧毁。进一步分析软启动器基本启动原理为:利用两只反向并联的可控硅作为主回路.由中央处理器按照可调节设定参数的给定条件,控制可控硅的控制角,使可控硅导通角缓慢打开.输出电压逐渐上升到额定电压,电机启动电流缓慢提高,电机缓慢启动.从而达到限流、减少对电网影响的目的。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故障点是:由于软启动器可控硅使用铝质底座.而兼有散热和导电双重作用的底座表面存有氧化膜.此氧化膜可能是在生产底座时形成的.在组装软启动器时没能处理掉,从而在与可控硅的接触面存在较大电阻f见示意图1)。

  在参与导电时.工作之初.所有工作是正常的.但由于接触电阻的存在.因功率损耗而发热.在一定时间后.在接触面产生电腐蚀.使接触面电阻进一步增大.从而在启动过程中出现电火花.并逐渐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因造成两相和对地弧光短路.烧毁可控硅元件和引出铜排.同时过大的短路电流造成保护空气断路器在分断时触头严重烧蚀而废。

3 解决方案

  分析出了故障的可能原因.我们决定对现使用的软启动器进行实验性改造.改造方案为利用定修时间.对软启动器进行如下处理:
(1)将软启动器可控硅散热底座表面的氧化层用细纱布打磨掉
(2)将软启动器接线铜排重新上锡处理
(3)将软启动器可控硅与散热底座接触面间均匀涂抹导电膏
(4)将接线螺栓改用刚性材质.并加弹簧垫圈。

  我们利用定修时间对烧结机带冷鼓风机软启动器全部进行了改造.自改造完成至今.带冷鼓风机软启动器没有任何故障.改造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4 结论

  设备出现故障.部分原因是由于安装工艺或使用环境不利造成的.而对于精密设备.出现故障后.往往令使用单位无所是从.我们立足实际.积极进行设备的合理改造 对HPS2D470型软启动器进行的实验性改造.通过打磨掉软启动器可控硅散热底座表面的氧化层.消除了接触电阻产生的根源:而软启动器接线铜排重新上锡处理.进一步消除了接触电阻产生的可能因素:将软启动器可控硅与散热底座接触面间均匀涂抹导电膏.将接线螺栓改用刚性材质.并加弹簧垫圈.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接触电阻的措施 改造措施根除了设备故障,同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每年减少因软启动器和空气断路器烧毁的事故造成的减产损失57.6万元:每年减少备件费用损失39.6万元 二者合计.每年减少损失97.2万元 整个改造费用投入0.36万元.则整个改造的年创效为96.8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