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4020的外部驱动端口C轴是否可以接驱动器?

楼主(2017-02-23):
DMC-4020的外部驱动端口C轴是否可以接驱动器?  (控制器是有两个内置驱动器的)

网友A:
如果确认是dmc-4020的话,这是个两轴控制卡,只能控制A、B两个轴。C轴的接口,虽然看上去是有的,但实际并不存在,不能输出控制信号,也不能接收反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是dmc-4020的话,这是个两轴控制卡,只能...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