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和配方

楼主(2017-02-23):
V3.1软件写的程序和GXU的屏,包括功能:canopen控制23伺服和312变频器,触摸屏配方功能(实用啊~),伺服来回运动功能,plc之间以太网通讯直连。。。适合新手使用,程序已上机测试。

网友A:
问下258以太网能跟AB的POWERFLEX525变频器用以太网通讯吗,或者258换成251

楼主:
应该可以啊,用ADDM功能块先转换IP地址,再READ_VAR读变频器需要读的地址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问下258以太网能跟AB的POWERFLEX525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