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在光伏并网发电中对直流注入量抑制的影响

楼主(2017-02-23):
一、直流分量产生的原因

直流分量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逆变器输出的高频SPWM波中含有一定的直流分量。逆变器输出脉宽调制波中含有直流分量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给定正弦信号波中含有直流分量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模拟控制的逆变器中,正弦波给定信号由模拟器件产生,因为所用元器件特性的差异,给定正弦波信号本身就含有很小的直流分量。采用闭环波形反馈控制,输出电流波形和给定波形基本一致,从而导致输出交流电流中也含有一定程度的直流分量。

(2)脉冲分配及死区形成电路引起的直流分量

控制系统产生的SPWM信号需经过脉冲分配及死区形成电路分相、设置死区,再经驱动电路隔离、放大后驱动开关管。其中元件参数的分散性会引起死区时间不同,即各管每次导通时间中的损失不一致,从而逆变器输出中包含直流分量。

(3)开关管特性不一致

即使控制电路产生的脉宽调制波完全对称,由于主电路中功率开关管特性的差异,如导通时饱和压降不同以及关断时存储时间的不一致等,这些均会造成输出SPWM波正负的不对称,从而导致输出电流中含有直流分量。

(4)控制系统反馈通道的零点漂移引起的直流分量

1)检测元件的零点漂移:逆变器引入输出反馈控制,不可避免要采用各种检测元件,最常用的是电压、电流霍尔传感器。这些传感器一般都存在零点和温度漂移,由于这些漂移的存在,使得输出电流中含有直流分量

2)A/D转换器的零点漂移:在全数字控制的逆变器中,检测元件检测到的输出电流还需经过A/D转换器把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并由处理器按一定的控制规律进行运算。同检测元件一样,A/D转换器也存在零点漂移,同样会造成输出交流电流中含有直流分量。

二、直流分量的危害

直流分量主要对配电网中的变压器、电流式漏电断路器、电流型变压器、计量仪表等造成不利影响。由于这些设备中都有磁芯,直流分量的存在容易造成磁路的饱和,引起电流式漏电断路器误动作,变压器或互感器饱和、发热、产生谐波和噪音等,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故障甚至瘫痪。

直流注入量的抑制是光伏并网的关键问题之一,IEEEStd.929-2000中规定,光伏系统并网电流中直流分量必须小于系统额定电流的0.5%,美国的规定是不超过每相电流额定值的0.5%,国标GB/Z19964-2005《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中规定直流分量不应超过其交流额定值的1%,同时《500kW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规范》中要求直流电流不应大于逆变器输出电流额定值的0.5%.

三、直流分量的抑制

直流分量的抑制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参数匹配来实现,在并网前采用隔离变压器是抑制直流分量的有效方法。

但近十几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成本的压力,去除隔离变压器可带来更高的效率并减少生产成本,不带隔离变压器的光伏电源逆变器应用越来越广泛。

对于不带隔离变压器的系统,通常会采用脉宽调制(Pulse-widthmod.ulatim,PWM)技术的光伏电源逆变器可以抑制直流分量输出。

选用合理的检测元件也可以有效减少直流分量。

四、直流分量的检测

直流分量的检测一般选用闭环电流传感器,闭环电流传感器具有精度高,线性误差小受外界干扰小的特点。对于直流分量的检测与一般的电流检测不同,叠加在交流信号的的直流分量幅值都很小,对传感器的要求也会更高。

电流传感器一般都会有零点误差、温度漂移线性误差,这些误差都会对直流分量造成影响,有些可以通过电路设计及软件算法,有些则不避免地存在。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合理地使用传感器,有效减少电流传感器对直注分量的影响。

下面我们以CASR50-NP为例来分析,这些误差对直流分量影响的程度,以及如何消除和减小影响。CASR系列是LEM针对光伏应用开发的一款低温漂、体积小的传感器,有6A,15A,25A和50A四种规格。

线性误差εl:±0.1%,零点失调值Vout:2.5±0.05,零点温漂TCVout:±0.7ppm/K,增益温漂TCV:max±40ppm/K.

这些参数在对分布式光伏逆变器并网中对直流分量会有多大影响呢,我们来逐一分析。

线性误差:由于被测的有效电流是交流信号,那么在磁路中的磁滞曲线是一个对称曲线,在正半周和负半周产生的线性误差也是对称的,对于直流分量来说,是可以相互抵消的,所以线性误差的大小不会影响直流分量的注入量的大小。

零点漂移值:由于传感器零点失调值是一固定值,在光伏电源系统中,可以通过软件修正或去除零点失调值,以消除对直流注入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