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多个Haiwell(海为)PLC通讯组件—262错误

楼主(2017-02-24):
如上图所示,上位机采用.net开发,放了两个HaiwellPLCcomm.ocx组件,一个监听com1,一个监听com2,单独调用Run(true);都可以获取到数据,可是同时调用  axHWPLCComm1.Run(true);  axHWPLCComm2.Run(true); 后,就获取不到数据,其中axHWPLCComm2的ErrCode返回262,请教是什么原因呢?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把你的VB报错内容也截图一下看下呢

一个串口能用  就说明这个控件本身没有问题

考验的还是上位机VB工程师的能力

网友B:
应该是2个串口访问了相同内存区,把该参数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你的VB报错内容也截图一下看下呢一个串口能用 ...

没有报错,只是第二个plc的ErrCode返回262,然后,获取不到参数值。

如果分别用两个程序运行,则可以获取到。感觉控件在同一winform中不能放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2个串口访问了相同内存区,把该参数修改

请教,如何修改?

参数设置如下:

  //设置PLC1通讯参数

            axHWPLCComm1.BaudRate = (HaiwellPLCcomm.fBaudRate)4;        // 19200
            axHWPLCComm1.CommPort = int.Parse(tboxComPort.Text.Trim());
            axHWPLCComm1.SampleTime = 300;                              //范围100~30000毫秒
            axHWPLCComm1.CommProtrol = (HaiwellPLCcomm.fProtrol)0;      // [N,8,2,RTU]

            //增加PLC连接
            int iNO = int.Parse(tboxPLCNo.Text.Trim());
            axHWPLCComm1.HWPLCs.AddPLC(iNO, iNO.ToString() + "号PLC");

 //设置PLC2通讯参数

            axHWPLCComm2.BaudRate = (HaiwellPLCcomm.fBaudRate)4;        // 19200
            axHWPLCComm2.CommPort = int.Parse(tboxPlc24ComPort.Text.Trim());
            axHWPLCComm2.SampleTime = 300;                              //范围100~30000毫秒
            axHWPLCComm2.CommProtrol = (HaiwellPLCcomm.fProtrol)0;      // [N,8,2,RTU]

            //增加PLC连接
            int iNO = int.Parse(tboxPlc24No.Text.Trim());
            axHWPLCComm2.HWPLCs.AddPLC(iNO, iNO.ToString() + "号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