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贴】施耐德14065150的CPU不能下载逻辑程序,可能是程序制作者关闭了程序下载功能,如何解?

楼主(2017-02-24):
【新人求救贴】施耐德140 651 50的CPU不能下载逻辑程序,UnityPro XL V8.0已经能和cpu模块对接但无法点击【从PLC中上传项目】选项为灰色的, 能是程序制作者关闭了程序下载功能,如何解?

楼主:
顶上去求关注!各位大神给个回复啊

网友A:
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没有更新项目的上载信息造成的,需要打开原程序连接PLC后来更新上载信息。

网友B(2018-06-21):
打开Unity Pro 的工具栏,选: 项目设置→PLC 内嵌数据→上载信息  √ 勾选上即可,如果不选就上载不了信息,出现上面那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