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漏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24):
三相电机漏电是什么原因?如何应对?求解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首先从绝缘开始检查。

网友B:
  1. 检查绝缘;

  2. 如果是用变频器驱动的话,最好接地。分布电容导致的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首先从绝缘开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