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目请赐教

楼主(2017-02-24):
有个面试题,请大神们指教:

有两个按钮(按钮1和按钮2),对应两个指示灯(灯1和灯2)只按下其中的一个按钮灯都不会亮,同时按下两个按钮时,按钮1先输出时灯1亮,按钮2先输出时灯2亮,两个按钮同时输出时,两个灯都亮。

用什么牌子的PLC都可以,请大神们赐教

感谢!

网友A:
面试题目很简单的,顺序控制,用逻辑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试题目很简单的,顺序控制,用逻辑堆就可以

看着简单,能帮我写一下吗?感谢

网友B:
|——|开关A|——TONA(延时开定时器A,预设时间尽量大)

|——|开关B|——TONB(延时开定时器B,预设时间尽量大)

|——|TONA.ACC>=TONB.ACC|——|开关A|——|开关B|——(灯A)

|——|TONB.ACC>=TONA.ACC|——|开关A|——|开关B|——(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