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国内所说的运动控制器(嵌入式或独立)都带有PLC功能吗?与运动控制卡有啥具体区别呢?

楼主(2017-02-24):
菜鸟一枚,

求教:国内所说的运动控制器(嵌入式或独立)都带有PLC功能吗?与运动控制卡有啥具体区别呢?

网友A:
运动控制器一般是可以独立上电运行的控制器,类似于PLC。 而运动控制卡有两类,一种是基于PCI总线的插入电脑的板卡。另外一种流行的是针对OEM的欧卡形式的运动控制板卡,需要做适配器来达到运动控制器的效果。